iPhone5S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,电池不开机
匿名

楼主(2016-12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先换u2再说,我乱说的

网友:
有漏电的先修漏电

网友:
最基本都  漏电就修漏电   现在不修   能开机了也还是要修  修好漏电 不能开机就迎刃而解了

网友:
漏电是不能开机的。先排查漏电的原件修好就行啦。

网友:
用可调带得动   电池带不动而且电池会保护 会导致 电池不能开  可调能开   你先修漏电  烟熏法烧  我看多半是U2

网友:
先把漏电修好了说不定就可以电池开机了

网友:
涨知识 涨知识

网友:
楼主说下最后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希望楼主查找开机的条件  论坛里有好多  思路给你了  就看你的了

网友:
usb芯片先排除它吧。

网友:
楼主查到哪元件坏分享下

网友:
可调电源能开机?意思是说把可调接到电池接口吧,还是接尾插的?映像中手机好像只接尾插是不能开的

网友:
U2芯片换了后漏电故障修好木有。

网友(2017-02-09):
12345刷分好幸苦

网友:
支持楼上 还是先把漏电修好

网友:
应该是U2损坏引起的

网友:
应该是 开机漏电,如果不想查,一般u2 情况较多。

网友(2017-03-16):
没做过这个.

网友:
U2 换把通病,说不定秒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学习学习
论坛严禁灌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