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roone 400 g1 aio business pc 19.5 一体机 BIOS

楼主(2016-12-25):
hp proone 400 g1 aio business pc 19.5板号:737184-001

hp proone 400 g1 aio business pc 19.5.rar

网友:
HP ProOne 400 G1 19.5 英寸非触摸式多功能一体电脑
HP ProOne 400 G1 21.5 英寸触摸式多功能一体电脑
HP ProOne 400 G1 23 英寸非触摸式多功能一体电脑
一体机BIOS一般还好弄,就看有没有单独的EC程序和MCU.尽量多备份这些。

网友(2017-02-18):
集成显卡的吧

网友(2017-05-22):
可以用,就是比较慢。

网友:
开机比较慢。

网友(2017-10-23):
兄弟,这个图纸有没有?111111111111111

网友(2017-12-01):
感谢分享  正好需要  下载了

网友(2018-06-30):
下来看看,到底慢不慢,只要能开机就可以了

网友A(2018-10-26):
我的开机报四声,刷个你的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开机报四声,刷个你的试一试

兄弟你的刷了好吗,报4声的。我的同样问题刷了还是一样

网友(2019-04-27):
我也碰到4声报警,客户说是接了普通电源加转接头之后出现的这个故障,现在就是用普通电源加个转接头可以正常使用,用原装适配器开机4声报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