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12V监控电源的问题

楼主(2016-12-25):
是不是这种电源都该至少有一个启动电阻,但我手上的这个样板,怎么都找不到启动电阻(图片红圈处,注意这个并不是我那个实物电源的电路图),还请行家帮忙指点一二,如能帮我就这个实物画出对应的电路图,那真是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这个必须要有的,,,,

网友A:
我标志出的这个就是启动电阻

网友B:
连接B极的就是启动电源啊,晕…………。

网友C:
但上面大大小小每一个电阻我都假想过了,好像都对不上。也有可能是我把这个三极管(已经拆下)的各个极搞错了,但我将三个极分别设想为基极,都不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连接B极的就是启动电源啊,晕…………。

但这个电阻另一端连到了开关管的集电极,这个就不能理解了,启动电阻不是一端接300V直流的正极,一端接开关管的基极吗?是不是我初级线圈处的(1 2 3 4那里)理解根本就不对?好像2和1对调才更接近网上的相关电路图。谢谢你了,麻烦再解答一下。小弟初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但这个电阻另一端连到了开关管的集电极,这个就不能理解了,启动电阻不是一端接300V直流的正极,一端接开 ...

是啊,一般就是300V分压下来接基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一般就是300V分压下来接基极

但如果这个是启动电阻的话,那两端分别连接了开关管的基极和集电极,而不是连接到300,这样也可以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但如果这个是启动电阻的话,那两端分别连接了开关管的基极和集电极,而不是连接到300,这样也可以的吗?

小三极管的C极和开关管的基极是连接在一起的,用这个就可以确定开关管的基极了,你这个是这样取300V,应该也行吧,一般是直接从正300V取的,我也是小白,呵呵

网友D:
那个开关管位置装的是集成三极管的IC.而非单纯的一个开关三极管.

网友E:
这个就是有 也不是用三极管 吧 这个是用MOS管 上面告诉你的启动电阻了 不知道你是想做什么 这个电源坏了?还是??昨天我闲来无事做 发现手边一个三星的显示器14V输出电源坏了 反正没事做 拆开研究了一番  发现竟然连保险都省略了 直接到桥上的  IC用UC3843直插的控制  无输出 最后发现是7脚的120K的电阻变大了 变到了45M  导致不输出的  大家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借鉴   120K我没找到 我找到100k的换上去 也可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就是有 也不是用三极管 吧 这个是用MOS管 上面告诉你的启动电阻了 不知道你是想做什么 这个电源坏了? ...

我是想了解这种电源的原理。那能不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呢?请教上面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必须要有的,,,,

是的 感觉也得有 启动电阻啊 要不开关管怎么工作的

网友F:
和这个差不多吧  开关管B级 连接启动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标志出的这个就是启动电阻

哦 学习 1M 欧的 启动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连接B极的就是启动电源啊,晕…………。

同意啊 应该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但上面大大小小每一个电阻我都假想过了,好像都对不上。也有可能是我把这个三极管(已经拆下)的各个极搞错 ...

这电路 那就跑主开关的线路 的 画下电路图 看看 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但这个电阻另一端连到了开关管的集电极,这个就不能理解了,启动电阻不是一端接300V直流的正极,一端接开 ...

这个文字描述 来个简图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一般就是300V分压下来接基极

是的 一般都是这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但如果这个是启动电阻的话,那两端分别连接了开关管的基极和集电极,而不是连接到300,这样也可以的吗?

大概 先说明下 这是 说明电路结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三极管的C极和开关管的基极是连接在一起的,用这个就可以确定开关管的基极了,你这个是这样取300V,应 ...

大概就是这个图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个开关管位置装的是集成三极管的IC.而非单纯的一个开关三极管.

这个 有可能 所以 才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就是有 也不是用三极管 吧 这个是用MOS管 上面告诉你的启动电阻了 不知道你是想做什么 这个电源坏了? ...

3843 的7脚 连接电阻 就是启动电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想了解这种电源的原理。那能不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呢?请教上面的回复

其实有时候 没必要深究吧 那不就是成设计电源的了吗
还是以 修好 为好吧

网友G:
一般来说启动电阻阻值都很大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连接B极的就是启动电源啊,晕…………。

这看电路结构来判断的,...

网友I:
图中的“B”下方那个横着的电阻就是起点电阻。

网友J:
如果是top系列电源芯片,启动电阻是内置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和这个差不多吧  开关管B级 连接启动电阻

楼主的意思是说他的电源的启动电阻是从初级线圈上接的,不是从300V直接过来的。是这点奇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一般来说启动电阻阻值都很大的

是的 一般都是 几百K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看电路结构来判断的,...

学习了 电路结构不一样 设计就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图中的“B”下方那个横着的电阻就是起点电阻。

楼主不敢确认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如果是top系列电源芯片,启动电阻是内置的

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意思是说他的电源的启动电阻是从初级线圈上接的,不是从300V直接过来的。是这点奇怪

是的 大概就这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意思是说他的电源的启动电阻是从初级线圈上接的,不是从300V直接过来的。是这点奇怪

说的没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