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I2480SXD 不通电

楼主(2016-12-25):
I2480SXD  不通电 没有5v  换12v 转5v八角降压芯片  5v正常  用FR9886代换的原机的芯片什么型号忘记了  但是还是不通电 最后发现bios芯片坏了 但是这bios是25L008小八角1m的 手头没  换一个25lv040强刷  后竟让成功    再次分享与大家

网友A:
这个现实器是16年3月份的比较新   看做工像是假的一样不像正厂出的

网友:
真能坏  电源坏了 还坏程序

网友B:
不对吧,25Q80 25L8005 才是1M啊  25LV040相当于25Q40  25L4005  应该是512KB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现实器是16年3月份的比较新   看做工像是假的一样不像正厂出的

不能这么说,小伙子,此机器不是AOC的工厂做的,是彤诺生产的一体板,低电压,高亮度,节能,性价比不错,显示效果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对吧,25Q80 25L8005 才是1M啊  25LV040相当于25Q40  25L4005  应该是512KB吧

对的  但是就是刷上了  而且 还好了

网友C:
神奇了,大小都不同竟然能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神奇了,大小都不同竟然能用?

上次我遇到一个读出来是256K的   下载的是721k 刷上照样可以用

网友:
发现最近AOC也总爱坏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