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1 471G 进系统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12-25):
E1  471G   HM65南桥   DAZQSAMB6F1版本f   显卡N13P-LP-A2

进系统马上掉电!  排除散热问题'

问题是独显温控出问题 要刷新版BIOS  rev 129 过程如下

1  进BIOS禁用独显    再进系统就不会掉电     2  进系统把129 BIOS解压   后双击自动刷写 就ok

szq 129.rar

网友:
系统直接升级的BIOS....知道了,,下次遇到就不蒙了

网友A:
进不了系统和PE有方法吗?

网友B:
你是怎么知道要刷新版BIOS的?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碰到了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怎么知道要刷新版BIOS的?

这也是论坛搜到的 问题是 1下了不少BIOS刷了没用   2进系统刷BIOS 还等不及解压就掉电   所以才想到在BIOS里禁用 独显再进系统刷BIOS  这样不拆主板不拆芯片 方便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不了系统和PE有方法吗?

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BIOS  试过好多不不行

网友:
这个需要加分

网友:
这是什么BIOS

网友:
BIOS引起的还是比较少的

网友:
讲的很有道理

网友:
感谢分享   每天逛逛论坛   温故而知新

网友:
是BIOS升级吗?

网友:
ACER就有这个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