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次发帖,小白碰上敏捷自动上电。

楼主(2016-12-25):
小小白学修板子呢,今天碰到了一张梅捷AM2的板子,型号:SY-A77M3+V2.0
           这张板前阵子师傅弄过,故障是自动上电,换了io,还是没好,就扔一边了,今天没事看到就又拿出来了。我闲来无事就看看,学习学习。
   直接插电源,故障是自动上电,但可以触发,触发后跑C1,(没插内存)。
   能跑马,其他就不管了,先修自动上电吧。量开机针,+5v正常,绿线,0.24,不正常,问题就是绿线拉低了。那就查绿线相通的吧。心想应该是电容短路拉低了吧,测量绿线从接口出来与一个电容相通,直接拆了,再试,还是一样。继续找,没图纸,找了全板除了电容和一个电阻就只有io了,翘起io的pson脚,一样。 测量电阻一段有5v供电,一端是0.24,这是个上拉电阻。过来一端通绿线就被拉低了。这就犯难了,以为有通桥什么被拉低了,打值(惭愧,才想起呢),有400多,额,不对啊,没短路,难道是上拉电阻坏了?换换看吧,半信半疑,472。找了个阻值一样的,换上有1.8左右,但还是一样。晕了,没思路了。  想着想着,既然没短路,那就飞线吧,给他个高电压就好了。死马当活马医。从开关针接,电压忽高忽低,低了风扇又转了,不行。从电阻的另一端接,有稳定5v了,但是却不能触发了,晕。

  可能拉不动吧,会不会4.7k的上拉电阻太大了,换了个小的,330的,也有5v,也是不触发,换了个103的,又剩0.3多,找了个不大不小,102的,换上了,通电,咦,居然不自动上电了,测量绿线有4v左右,(虽然有点小变动,但不至于自动上电),触发,OK,跑马了,装上内存,显卡,呼呼呼,亮机了。哈哈,碰上死耗子了。
   小白乱修的,没思路可讲。愿大家不吝赐教。不知道大师们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么,472是原来的,没碰过,换了一个好的也是一样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?换了330的或者是短接,虽然有高电压却不能触发?
不知大神们能解答不,新手发帖,实属不易,不懂排版,将就看吧。

网友:
自动上电  还是不难修得   就几个相关的电路

网友A:
绿线本来就是要拉低来上电的 自动上电你应该查IO为什么会一插电就拉低绿线

网友B:
楼主这个电阻换得有复杂啊!!换了那么多次!!

网友C:
绿线本来是要拉低上电你短接肯定啦不低啦

网友:
不管怎么说,修好了,就行,起码没有浪费时间

网友:
不错的啦,,维修路上有曙光

网友D:
上电围绕io为中心来做文章

网友:
不管用什么招,修好就可以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绿线本来就是要拉低来上电的 自动上电你应该查IO为什么会一插电就拉低绿线

通电,3v,5v,12v就已经出来了,把io的绿线触发脚翘起还是一样,说明不是io拉低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电阻换得有复杂啊!!换了那么多次!!

472电阻是原来的,我这样已经是改变了原设计上电阻在大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绿线本来是要拉低上电你短接肯定啦不低啦

但是我用了阻值比较小的电阻换上去,也一样不能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电围绕io为中心来做文章

因为io已经换过了,而且io的触发脚位也正常,自动上电后触发可以正常跑马

网友:
这个板子自动上电时,3v,5v的电压有出来,但是内存供电并没有,触发后可以跑马,所以应该是绿线被拉低了。虽然最终换了电阻可以弄好,但是这个电阻的阻值已经比原来设计的小了,这个有点奇怪

网友:
感觉楼主还是蛮懂的啊

网友F:
都知道改线路呢,技术也是很不错了,我还差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通电,3v,5v,12v就已经出来了,把io的绿线触发脚翘起还是一样,说明不是io拉低在

这个想法就是个正确的思路,排除了IO干扰,那就围绕绿线的外接来查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都知道改线路呢,技术也是很不错了,我还差远了

没有呢,瞎猫碰上死耗子,变通而已,我还是个学徒

网友:
会是电源问题吗

网友:
主板点亮是一回事, 还要看他坚强不,

网友:
这个应该好修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