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构架单桥主板的BIOS会参与上电吗

楼主(2016-12-26):
笔记本的BIOS会参与上电  台机的BIOS会参与上电吗  求指导

网友:
很少一部分台机BIOS已经参与上电了

网友:
听说,,有的会,,可是我还没见过!!

网友A:
有,不过少的可怜。

网友:
貌似有些V星的主板会这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,不过少的可怜。

那要用示波器打BIOS的1 2 5 6脚  有没有波形 有就是有了 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要用示波器打BIOS的1 2 5 6脚  有没有波形 有就是有了 是吧

这个不一定,有时候你打波形不一定打到,因为片选时间很短,如果示波器没那么高的灵敏度,可能测不到。

网友:
这个倒没有遇到过 现在新架构应该都往笔记本方面发展多了吧 。

网友:
会参与上电的吧

网友:
这个可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的

网友:
会参与上电的 ,建议大家 参考这位兄台的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/home.php ... w=me&from=spa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