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师指点AC2090开启关闭引脚是那个?

楼主(2016-12-26):
请教大师指点AC2090开启关闭引脚是那个?讲解一下工作流程,谢谢!

网友A:
什么AC2090开启关闭引脚啊,你这个是声卡芯片来的吧

网友B:
你这个是什么故障?

网友:
没发现有开启和关闭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什么故障?

原来长按键关机   现在无法关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什么AC2090开启关闭引脚啊,你这个是声卡芯片来的吧

关机键是哪个芯片?现在按键错乱。能开机不能关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关机键是哪个芯片?现在按键错乱。能开机不能关机

开机键通往电源芯片和CPU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开机键通往电源芯片和CPU

开机键通往那个芯片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机键通往那个芯片???

电源芯片和CPU

网友:
如图  开机键通往那个芯片?

网友:
看一下开机键通往哪里,那里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