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系统无法打开网页显示“403 forbidden”怎么办

楼主(2016-12-26):
Win10系统免费升级即将到了,所以很多用户纷纷将自己的电脑系统升级到win10系统,可是在安装之后难免遇到一些故障,就有部分win10系统用户发现无法打开网页,显示“403 forbidden”,这是怎么回事呢,现在随小编一起来看看Win10系统无法打开网页显示“403 forbidden”的解决方法吧。

原因分析:
    在无法打开网页的用户的Win10系统中,有一款名为“ADSafe”(净网大师)的软件,由于该软件是从Win7系统中过来的,与新版的Win10系统不兼容导致的。
解决方法:
步骤:
1、按下“Win+X”组合键呼出系统快捷菜单,在菜单中点击“程序和功能”;

2、在程序和功能界面找到“ADSafe”(净网大师),单击右键,选择“卸载”,完成后重启计算机。

3、去官网下载最新版的“净网大师”即可解决。

................

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.cn/win10jc/win10_9258.html文章链接

网友:
最简单办法 还是用WIN7 兼容性比较好 稳定

网友:
403 Forbidden 是HTTP协议中的一个状态码(Status Code)。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没有权限访问此站。

该状态表示服务器理解了本次请求但是拒绝执行该任务,该请求不该重发给服务器。在HTTP请求的方法不是"HEAD",并且服务器想让客户端知道为什么没有权限的情况下,服务器应该在返回的信息中描述拒绝的理由。在服务器不想提供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,服务器可以用404 Not Found代替403 Forbidden比如:choovi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