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芯片后级短路问题

楼主(2016-12-26):
待机芯片的5v电杆输出,后级有短路,把5v拉低成1.多v。然后,lx脚位却能量到5v?
这是什么情况捏??不是想通的么?为啥lx脚能量到5v,而电杆后级只能1.多v。没道理啊?
我再量量看。。。

网友:
电感有隔交通直的作用.所以用表测得的电感前,后电压是不同的.

网友:
有点意思,吧电感拆了看看

网友:
断开电感   测后级的二极体值如果后级低的话   直接烧机就可以啦

网友:
表的问题吧。 是不是自动量程的表。

网友:
后继有微短。。

网友:
不影响你在前面量到5v

网友:
应为有了负载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用烧鸡大发,去掉短路,记住要调整好电压。要是芯片问题的话,找一个代换试试,6237可以代换

网友:
翘电感打值  ,, 翘电感不能上电哦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说的是,所电感拆了,看下有无电压,后级有无短路

网友:
短路了  烧板

网友:
最简单就是烧鸡咯   如果5V拉低 阻值肯定也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