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5v后级没有短路,连上节点,电压就被拉低

楼主(2016-12-26):
如题,待机的5v。后面没有短路,阻止400左右。断开节点后,待机5v输出正常。节点连上后,却变成了1.3v。我用烧机法,电流表5v电压,没人和反应。我就懵比了。剩下的,是不是一个个拆了?求助下,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电路图   这样形容不是很清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