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相E440 先插适配器后插电池充电正常 反之大短的奇葩故障

楼主(2016-12-26):
故障:单用适配器或者电池开机正常,先插电池再插适配器就大电流。(刚开始以为是电池放电管击穿,可后来发现先插适配器再插电池就正常)  这个问题有点匪夷所思啊!!!
     机器刚拿来的时候大短,干掉电容之后问题解决。本以为可以收钱了,哪知道会遇到这种问题。。。  废话不多说了
首先我量了供电电池接口,没有20v看来确实不是隔离管的问题(意料之中。。。)
当我只插适配器不插电池的时候,PQ302控制级20v(正常)。这个时候插上电池,控制级依旧为20v(正常),电池充电电流0.9A(正常)。当我拔掉适配器再插上的时候PQ302的控制级只有2V了。这个时候PQ302导通,出现了大电流的现象了。
    按照此方法去查PACIN,发现大电流的时候PACIN为低电平(不正常)

能引起ACPRN不正常的自然就是ACDET了。先插适配器的时候,再插电池。ACDET都正常为2.7V。拔掉适配器,再插上。故障重现。ACDET只有1.4V了(不正常)并且VIN电压只有12V了。。。。。(连适配器电压都被拉低了。。。)VIN来自于适配器接口。
当我只插适配器的时候,测量PQ302 5678脚20v(正常)123脚20v正常)第4脚20v不正常) 正常应该为低电平让公共点电压完全导通才对啊。(看来故障点找到了)     经过测量发现第4脚和123脚之间的阻值为51欧姆
依次拆除PQ301 PQ304 (运气太差直到拆掉PQ304 才恢复正常)

  故障分析:由于PQ304损坏导致到达PQ304的123脚电池供电电流很大,当接上适配器的时候20v电压加到PQ301的D极,PQ301的控制级为低电平就会完全导通瞬间产生大电流。适配器电压也会被PQ301的体二极管钳为成12V。
当我先插适配器的时候PQ310会被截止,这个时候插上电池自然不会大电流。
         有些时候遇到的故障现象可能一时想不出头绪,但是当你认真去修的时候,问题也许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。这个帖子编辑的很详细,希望一些小白也能看懂

网友:
好歹截个图 ,这种的修到的是适配器隔离管短路,先插适配器的话电池被隔离了,再装电池没问题。

网友(2019-07-28):
这种一般是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