厦华液晶电视型号:LC-39KC70 用户拿过来,烧保险,450v2 ...
厦华液晶电视型号:LC-39KC70 用户拿过来,烧保险,450v220uf 流水

楼主(2016-12-26):
厦华液晶电视型号:LC-39KC70 用户拿过来,烧保险,450v220uf 流水 换了整流桥大容450v220uf 用半个小时,大电容流水冒烟,第二次换了450v330uf 用了5分钟,大电容放鞭炮,爆炸了

网友:
大电容327v
那要什么办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网友:
【冒泡】迅维老徐(2627013737) 10:27:25
是
电压都不测一下你就直接换??
PFC电路输出电压380V左右,有可能你的电压过高
【潜水】29期-林金灿(2860504567) 10:46:33
大电容327v
那要什么办
【潜水】29期-林金灿(2860504567) 10:50:57
那要换什么零件

网友:
修电源是要排查更换所有坏件的,然后试机时串接一个100W白炽灯。楼主,我看你白的很啊,明显没有基础

网友:
前面电路可能是PFC电路,电压可能是高了

网友:
整流桥输入端交流多少v

网友:
你没测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