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一个内存检测的软件

楼主(2016-12-26):
要求简单的

网友A:
PE启动里边不是都有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E启动里边不是都有吗

00  没有用过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00  没有用过....

没用过那就用ORTHOS,不仅仅内存是否问题,CPU稳定不稳定也能测的出来,一般跑个15分钟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用过那就用ORTHOS,不仅仅内存是否问题,CPU稳定不稳定也能测的出来,一般跑个15分钟就行。

好的   谢谢了啊

网友:
职业的 测试 用 机器 或者 测试卡 ,像这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