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-70暗屏维修

楼主(2016-12-26):
S40-70暗屏 找到图纸测量主板屏接口电压1-2脚19V正常,21-24脚3.3V正常,主板供电正常那就换屏试吧,拆了屏拨了屏线发现屏线断了三个脚 换了屏线ok。没什么技术含量

网友:
飞线解决 修到过一台y470 问题一样他的屏进水造成的

网友:
希望下次能碰到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呀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是好

网友:
一般都是飞线处理

网友:
捡到死鱼了,呵呵

网友:
学习学习,整一点分,下个BIOS

网友:
才断三根线可以飞线。。买屏线费钱又费时

网友:
楼主捡钱了吧,哈哈

网友:
都是那么好运了 、换屏线是最好了 如果省就飞线 更快  还有 是怎么引起烧了LED供电的 接触不良还是带电拔插

网友:
接上不可以吗?

网友:
是屏线坏了吗

网友:
飞线省时又省钱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屏线赚不到钱

网友:
怎么会断呢?客户不会拔啊,拔的话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同客户说进水,屏和屏线都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