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80 NM-A362 加电时显时不显

楼主(2016-12-26):
一台进水的机器,版号是:    问题是,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,进过水,拆开发现进水还是比较厉害的,三个地方进水了。
    刷完后直接不显示了,偶尔显示的情况也没有了,这下有点着急了,来的时候是偶尔能显示的。    仔细观察发现R157腐蚀掉了,查图纸发现这个是SUSP#转换为SUSP的电路,开机后SUSP要为低才可,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上拉,既然开机后要为低,那就不用上拉了,在此不用装这个电阻也可以
  再看发现R149也有一个脚掉了,不导通了,电阻损坏也没法量阻值,看图纸发现是一个150K的,在主板找了个100K的换上,电流明显上去了,接屏幕亮机,每次都能开开了,找到元凶了。
  这里说的都是关键点,一些比较简单的就不概述了,比方说明显的断线之类的, 图纸贡献给大家吧,也是在迅维找的,在此感谢迅维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G50-80(G40-70).pdf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图纸刚好用的上,,已经加分

网友A:
电阻腐蚀,接触不良?

网友:
看来就是电阻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腐蚀,接触不良?

是的电阻的一段都腐蚀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