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AMD A8 K550D ECIT8528E AXA

楼主(2016-12-26):
华硕K550D  板号X750DP 1225C发烫查明EC IT8528E AXA坏, 跟换IT8528E EXS电流到1.21掉电,不知道IT8528E AXA是不是带程序的,望各位大哥告知一下。

网友:
待机5V正常 无3.3V  但是开机掉电过程中3.3V出来,是不是EC不合适。

网友:
换后缀一样的吧,不带程序.

网友:
不带程序,后缀有区别,一般可以通用,肯定是还有别的问题!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biso,是不是自带ec程序,如果自带,那么就是出发后自动写入的,不需要刷ec的bios

网友A:
这板怎么可能带程序啊,带程序你能触发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怎么可能带程序啊,带程序你能触发嘛

是的。。如果EC没有程序 都不触发的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不带的

网友:
这个不带程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