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 导航跟不上 ,定位正常。

楼主(2016-12-26):
iPhone6定位正常,导航永远跟不上现在的位置。这是什么故障??
iPhone

网友:
会不会是网速太慢

网友:
wifi信号差不差

网友:
我们这也来了一个 没修上 坐等答案

网友:
应是网络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的网络有没有问题?不行的话先刷机

网友:
网络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刷个机试试?

网友:
楼主弄好了吗,,

网友:
网络的问题比较多。你换个别的导航软件试试。

网友:
WiFi信号正常,网络信号都正常,就是导航跟不上。不管用百度地图还是iPhone自带导航都是一样的情况!

网友:
WIFI天线换个试试吧 这个坏的多了去了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的缘故。

网友:
最好是换个导航软件再试试

网友:
我路过 是随便看看

网友:
WiFi天线换了,天线盖换了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换了天线不好 换WiFi必杀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有没有碰到过的呀

网友:
iPhone6定位正常,导航永远跟不上现在的位置。这是什么故障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