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报错求助

楼主(2016-12-26):
惠普 9480m 报错  WANING!!-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先进BIOS看看有没设置不对的

网友A:
主板的BIOS的AMT功能未被开启。看下C壳子上有个贴纸是不是写着VPRO字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的BIOS的AMT功能未被开启。看下C壳子上有个贴纸是不是写着VPRO字样

有的,BIOS我也刷过

网友:
刷过很多BIOS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我之前遇到过报错,刷BIOS,没解决,换BIOS芯片倒是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