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61MLC V6.5刚显示就重启

楼主(2016-12-26):
   一片映泰H61MLC V6.5刚显示就反复重启,不插内存不重启,插蜂鸣器一直报警,插上内存可以开机听到嘀的一声,显示器有显示,大约3秒黑屏,过5秒就风扇停转。马上自动开机又有显示,掉电又重启,内存 CPU都换了,还是一样的现像。测各项供电,内存,桥,CPU供电都正常,测VTT供电的时候,发现刚开机的时候是1.08V,慢慢电压升高1.08--1.2--1.5--1.8掉电重启,反复如此,这一项供电不正常。直接把控制芯片FP6326用RT9214代换,在坏板上找两个场管换掉上下管。开机正常,不在重启,电压一直为1.08V。借用论坛里的一张图片,这片也是这个地方坏,但故障现像不一样。

网友A:
VTT供电问题不多见|!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呢。

网友:
如果换了还不好,就要考虑是不是UP6262这样的调节芯片的事情。

网友:
映泰的板子还有用FP6321坏的也是超级多

网友:
这样的不好找

网友B:
是测到mos管坏了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测到mos管坏了吗,

没有测到有坏,只能先全部换掉再说。但输出不稳定也只能先换了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TT供电问题不多见|!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呢。

开始已经写过了bios,故障没变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负载能力变差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