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频繁蓝屏,死机,原因竟在这里

楼主(2016-12-26):
电脑频繁蓝屏,死机,原因竟在这里

网友A:
CPU 座脏死了 正干劲在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 座脏死了 正干劲在试试

一团东西遮住了cpu的几个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团东西遮住了cpu的几个针

恩  正干劲了在试试  用镊子

网友:
散热硅胶加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恩  正干劲了在试试  用镊子

清过以后就好了

网友:
是的,加到cpu槽晨了,还弯了几根针

网友C:
灰尘太多会引起很多问题,修主板首页任务先清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前几天我这也有个机子但是换了内存就好了

没动内存,是cpu的针被堵了几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灰尘太多会引起很多问题,修主板首页任务先清灰

是的,主要是进到cpu槽里面了

网友:
CPU针被挡住居然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

网友:
遇到过这样的好几回

网友:
原来是CPU座呀

网友:
应该是有脏东西把针给遮住了吧

网友:
硅胶漏到里面了。是外面抹多了漏进去的

网友:
回头试试

网友:
换个cpu内存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硅脂加多了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