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61的开机是怎样的呢?

楼主(2016-12-26):
我只能看到pwr_sw是给ec的触发。然后ec发给桥的呢?难道是:Mainoff(我是看名字估计的)呵呵,追查了下这个信号。去到了H8s,传说中的安全芯片么?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不触发,待机电流0.02。

网友A:
老IBM的机器,换板不贵.
要摸清楚,建议查看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有详细介绍IBM的待机及上电过程.
想查看触发来自哪里?查PCH的PWRBTN#引脚连接哪里就清楚了.

网友:
这个时序应该有很多,仔细找找

网友:
不装安全芯片不触发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IBM的机器,换板不贵.
要摸清楚,建议查看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有详细介绍IBM的待机及上电过程.
想查看触发 ...

你好,朋友。我就是没看到桥的触发。所以,才有此一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IBM的机器,换板不贵.
要摸清楚,建议查看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有详细介绍IBM的待机及上电过程.
想查看触发 ...

多谢朋友,书上写,的是pwrsw pwrswitch,这个信号去了好多地方,h8 桥还有ec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要装安全芯片的

网友:
对的。是要安全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