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3SD有待机电流开机不触发,不知算不上通病

楼主(2016-12-26):
同行送台机器来说,不触发,拿到手上用我的直流电源按开关没有反应,待机电流在0.019心想这个待机电流应该是正常的,插上直流电源待机在0.019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待机电压3V 5V都是正常的.既然待机正常就查一下EC的条件,由于没有图纸只能在论坛上找了一份EC的图纸来查,查了一下EC的条件是正常的,既然是正常 的应该可以触发啊.然后有量了一下开关电压也是正常的而且也有跳变.难道是BIOS的问题那就先刷个BIOS,刷完以后一按开关还是不能触发,.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.到论坛搜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图纸或者是和这个类似的问题.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该机型的图纸,但是却找到了这个贴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67982-1-1.html这个贴子故障也是和我一样的说的是RF_SW#这个信号有问题,说的是这个电压偏低而这个电压是由一个103的排阻上拉而来,就是这个内存条边上的103的排阻坏了引起这个信号电压偏低.拆了换个新的上去,开机电流齐刷刷的上去了。顺便附上该机BIOS.

网友:
修的不错 ,希望这几天就遇到个  捡下

网友A:
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,做什么用的呢?有大神解释一下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,做什么用的呢?有大神解释一下吗???

无线地开关

网友A:
这个信号会导致不开机?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。这样的问题都能找到同样的帖子。通病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号会导致不开机?

应该会把,看店突围里都在一个排阻上

网友:
这个排阻坏的真多

网友:
通病,这样故障我也修过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号会导致不开机?

是的,拉低,但我试了把这个电阻拆了机器也照样可以用。

网友:
修好就行 ,呵呵

网友:
这种排阻坏的确实真多啊

网友:
楼主,RF_SW#这个信号有问题,能说清楚一下吗,小白不懂,这个RF_SW#是开关电压,还是指什么呢?

网友:
华硕的是不好修 下次遇到 也试试

网友:
又是排阻通病。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RF_SW#是什么信号的  第一次 看到 当所以条件满足 都不能触发时就会去想是PCH还是EC还是BIOS  中间走很多弯路了 现在对于这个信号谁知道能解释下吗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我的电脑正式这型号

网友:
本来就是通病,你上的BIOS是用不了的,要用原厂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