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30P 开机挡LOGO

楼主(2016-12-26):
   昨天接到一个本子,联想Y430P,南桥是SR17E,显卡N15P-GT-A2,8 显存,开机上电到08A左右,电流 不动了,后来把CMOS电池拔掉后,开机可以亮机,但开机后就挡LOGO,接键盘与USB键盘也不能用,论坛上说要刷BIOS,我下了三个,刷上都一样的开机挡LOGO,换了南桥,也一样,现在不知何下手,请高手支招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卡什么外设啊

网友:
开关哪里也会卡LOGO楼主检查

网友:
是不是不装硬盘就这样啊

网友:
联想的有些机无系统连LOGO都没有的

网友:
排除档硬盘光驱外,只能拆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试试看了,还有机器是不是进过水啊,那就不一样了

网友:
摸摸看哪个芯片发烫

网友:
小板都断开试试,USB口看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这个cpu试没试过换一个看看呢

网友:
网卡声卡没排出就直接换桥

网友:
替換bios芯片

网友:
汗,模式不对,用uefi的系统进

网友:
装上硬盘试一下

网友:
你那个板号是多少,去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lenovo专用EC问题吧

网友:
我最怕修这种故障了。。。揪心。

网友:
搞定没有。卡logo原因多了 笔记本就比较难排除 台式就快点  再说联想的什么奇葩都有

网友:
这样不好修,裸板试试

网友:
换EC,这个EC自带程序

网友:
南桥与BIOS芯片都换过了,还是一样,按键盘无反应~~~请高手支招

网友:
先装硬盘试一下,不行换内存

网友:
学习中
希望能学到点

网友:
检查一下外设看看

网友:
声卡,网卡拆了试过没

网友:
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, 要么干脆的不要显示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