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耗电快。

楼主(2016-12-26):
iphone6 耗电快。  原来机器是百分之50左右就自动关机了,电池问题,换了后现在用电很快,待机5分钟一格,电池又换过还是一样,功能都正常,现在不知是哪里问题 ,谁给支支招   ,该撤的都撤了(摄像头home键,屏。。。)

网友:
主板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看开机电流

网友:
多看看论坛帖子 学学电路 时序研究啊 ,你这样让我觉得你的额意思是来,谁来给我免费修修

网友:
开机的触发电流和待机电流是多少?

网友:
灭屏后电流多大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供电线路的电容漏电了。一般不是在充电接口旁边就是电池接口附近

网友:
你看锁屏之后电流多大进行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功能测试看哪个异常,或者刷机看有没有报错。

网友:
插在稳压电源上看看有没有漏电

网友:
USB芯片问题多吧

网友:
U2 换了马。。。。

网友:
待机电流多少,
开机后进水飞行模式,深度待机电流又是多少
感觉U2出问题概率很大

网友:
看一下哪个功不能用,就是那个电源坏了

网友:
关机看看漏电不

网友:
进来XUEXI LE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把,怎么修好的,分享一下经验吧。

网友:
楼主怎么解决的 看到回复一下啊?  换了U2好的吗?

网友:
看看待机电流,有无漏电之类的

网友(2019-09-15):
iphone6耗电快
专题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5472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