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改集显,,后不能改分辨率

楼主(2016-12-26):
联想g470,,确定独显模块坏了,,不确定是独显还是显存,,于是决定改集显,,这板子是那种只有独显的g470,,6751p,,板子上没有装集显模块的件,,一番更改后,,,机子终于能显了,,but有个问题,只要把集显驱动一更新就进不了系统,,会卡在系统logo那里,,进安全模式吧集显驱动卸载了,,就能进去,分但是辨率最高只能到1024x768,,正常是1366,,刷了BIOS,,换了系统,,没用,,再真不知道怎么搞了,,这种改集显网上也没看到有人搞过,,这次都是自己慢慢研究的,,现在就这个不行,有没有大师搞过的,给个建议。,

网友A:
216-0774207的显卡确实易坏.
我试过拆了显卡后改这3个定义.机器正常用集显,外接就没试能否正常.

小小菜鸟, + 2 双击666+关注!

网友:
都是高手 高手

网友:
还是有电路没有更改到位

网友B:
看有的论坛是直接切断供电的,你这是怎怎么改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有的论坛是直接切断供电的,你这是怎怎么改的。。

我这个板子没有采用集显,,不只是断开独显这么简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16-0774207的显卡确实易坏.
我试过拆了显卡后改这3个定义.机器正常用集显,外接就没试能否正常.

我也改过这里,,四个都试过了,,没用,,老样子

网友:
不好改哟!!

网友:
bios里好像可以关闭独显

网友:
还应是BIOS的问题.多刷几个.

网友:
改电阻是可以的

网友C:
为什么非要改呢?这样用着不行吗?

网友:
可能根本原因是驱动没装,弄驱动吧

网友:
回复已删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非要改呢?这样用着不行吗?

原独显爆了

网友:
呵呵,那就不好办了

网友:
都是那么牛B的呀!

网友:
改了还不行真麻烦。

网友C:
这个分辨率用着不行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16-0774207的显卡确实易坏.
我试过拆了显卡后改这3个定义.机器正常用集显,外接就没试能否正常.

高手。。。下次我也试试。

网友:
你这个是高分还是普通 一般看主板自带集显供电 那就直接短独显就OK了  如果不带自己改的话我也不知道了 一样的机器一样的版号 就不一样的装置,像你这样改 能显示 应该就是驱动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分辨率用着不行吗??

感觉怪怪的,,能搞完美就最好了

网友D:
南桥周围两个电阻要调个位置  问题来了     你能在主板上找到吗      有点位吗   主板上的电阻又没编号   跟贴要切合实际啊   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南桥周围两个电阻要调个位置  问题来了     你能在主板上找到吗      有点位吗   主板上的电阻又没编号    ...

废话,那我肯定有点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南桥周围两个电阻要调个位置  问题来了     你能在主板上找到吗      有点位吗   主板上的电阻又没编号    ...

那几个电阻没点位之前我就调好了,,我有一个一样的料板,,把桥拆了,,找点的。

网友:
我好像改过一台集显的,参考论坛帖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16-0774207的显卡确实易坏.
我试过拆了显卡后改这3个定义.机器正常用集显,外接就没试能否正常.

请问后面两个px3.0 px4.0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取了直接可以亮机 啊

网友:
改集显不能保证十全十美,毕竟阉割了显卡

网友:
这个不懂呀

网友:
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赌东道

网友:
大朵大朵大朵大朵大朵大朵大朵大朵的

网友:
v不v从v不错v不v从

网友:
对方的身份分身乏术的

网友:
很厉害啊,。至今没有改过啊

网友:
除非价钱高,改这种很花时间,还会有乱七八糟的问题。

网友:
坐等楼主解决

网友:
楼主高手了   曾经改过清华同方屏线接口连接的电阻可以调分辨率

网友:
没改过,等大神解答吧

网友D:
就是这个位置   给大家分享   r703和r702  分别移到边上就是集显  显卡不需要取下来 当然取下来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这机器 还没改过

网友:
修了那么久的板子,我都还没有改过集显,失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这个位置   给大家分享   r703和r702  分别移到边上就是集显  显卡不需要取下来 当然取下来也是可以的
...

我刚开始就说了,,改这个没用,,我这版是独显板。。不是那种双显卡的板,,这板集显供电都没装,,

网友:
就怕这样的机器。。有系诶真是麻烦的要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这个位置   给大家分享   r703和r702  分别移到边上就是集显  显卡不需要取下来 当然取下来也是可以的
...

照样可以改    只要你爱动手  爱动脑 一样可以  这样该起来 没有点位 就难的很了   你有点位图 那就简单多了

网友:
点位图  在论坛上 搜什么关键词啊

网友:
好像不行吧

网友:
是不是哪个小的元器件没有焊接好

网友:
这种板子,我都是换显卡的,没改过集显。

网友:
改集成显卡 我也就想想

网友:
这么麻烦,还不如直接换显卡干脆!

网友:
估计是有某个信号改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