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A-8671P不充电

楼主(2016-12-26):
今天接到了一台联想的机子适配器能开机,拔掉适配器直接黑屏(嘿嘿关机)。
  不用想直接换电池。换了一块新电池。
可以开机了,以为修好了。结果直接试机。哦豁!
  换了电池(一充一停滴),以为是头子滴问题又换了个头子还是一样滴!
直接拔掉适配器用电池开机结果(嘿嘿,你懂滴)。
故障出来了,板子问题(初次判断充放电线路)
直接打了一个电池接口旁边的MOS管(嘿嘿走了狗屎运)中了,一个名为FQS-6675的芯片直接击穿了。取下来,实力一下另一个MOS管OK好的,直接换了一个名字相同的上去。
   试机,电池开机能正常使用了!
     本人初次发帖,请多多赐教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喜,勿喷!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S230U LA-8671P_r10_20120727.pdf

网友:
能修好就是实力,

网友:
温馨提示:换MOS管要练管理芯片一起换!嘿嘿

网友:
g极没击穿一般不会烧芯片,上图片才好加分

网友:
修这么多不充电的本子  就没遇到过换管子的  坑、

网友:
是隔离管的第一个吗?还是充放电的?

网友:
讲什么呢,呵呵

网友:
运气真好,我今天修一台,短路,修好亮机直接装上,装上后短路,发现加上电池就短,用电源正常,还要拆,还是修

网友:
楼主要是截个图给我们分析学习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要好查一点

网友:
我和5楼一样 修这么多不充电的本子  就没遇到过换管子的  坑、

网友:
正好需要这个图纸

网友:
拍张实物和电路图会比较美观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