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IB75MX-Q7一触发就立刻掉电``求救········

楼主(2016-12-26):
磐正IB75MX-Q7一触发就立刻掉电   过几秒能再次触发  只要装上CPU就这样  不装CPU就不会掉电  ··几十块主板全部型号一样··问题也一样!估计是通病··不然怎么可能问题一模一样······有人修过这问题的吗?

网友:
缺电压 12V短路?

网友:
触发就掉,强开试试,看看能否正常加电。能加电就是检测信号的问题,不能就是有短路。不过最好先找个坏CPU上去。

网友:
12V不会短路。上CPU就掉电·不上就不掉电··12V没拔掉的

网友:
电压 内存 桥 cpu 总线 都量过没 ?cpu换过没?

网友A:
是触发掉电后短时间内不能再次触发吗?楼主还是依次查内存供电,桥供电,PLL供电,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触发掉电后短时间内不能再次触发吗?楼主还是依次查内存供电,桥供电,PLL供电,CPU

CPU_VTT供电,VCCSA供电,CPU供电什么的吧

网友:
一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了。

网友:
风扇转的快不,上电的时候,是不是热敏电阻的故障,下个图纸,忘了那个信号叫啥了,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个人发铁,跟你的故障相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