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20I,真的没招了吗

楼主(2016-12-26):
联想B320i开机光标闪一会就黑屏,或者掉电,BIOS也刷了,键盘也不能用,换了个5913,也还是一样,有时候黑屏,有时候断电,,那个大师,修过这机器,求助,,,,,好几天了,真的没招了吗?论坛没大神?、、
掉电
黑屏

网友:
机子躺了好几天了,快长毛了,,,,

网友:
查一下CPU或显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CPU供电不正常会自动掉电(自我保护)
在加焊或代换一下显卡

网友:
测试的电压数据 和 有过哪些动作 什么芯片组 这些一个都没有说 让未卜先知的大神来解答吧

网友:
那个8脚的电压有1V输出吗

网友:
看来是个不好搞的机子。

网友:
不行就换板,呵呵

网友:
我感觉是显卡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很多不行的就换板 现在有些板子也很便宜看 贵的 难修死了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显卡供电的5913,你确定你换的事CPU座子旁边的那个

网友:
是座子旁边的5913

网友:
这个坏的多,返修也很高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换主板

网友:
看来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