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购买练习板怎么挑选

楼主(2016-12-26):
我想在淘宝上买带硬盘的苹果6代主板回来练习折和焊接,求推荐一个价格便宜,主板不怎么少件的淘宝卖家?打孔版可以,要真板。顺便练习其他芯片焊接。

之前买了3个4s的板子,10元一个,不过是没有wifi的断头板。卖家描述仅仅是打孔板。。

网友:
我想硬盘应该是最好焊接的芯片了。 焊点比较大,想先从硬盘开始练习。你们平时都是从那家店买 64G 的6代硬盘啊?帮写序列号的店家最好。。

网友:
淘宝上的板又贵又垃圾

网友:
还不如在迅维网店买

网友A:
买5或者5C的练习板最好。最便宜。8-10块钱这样,黑胶多,实地练习焊接都买这个。

网友:
网上买都差不多,除非是自己去挑,或者是朋友代购。

网友:
要吗?走淘宝

网友:
除非自己去华强北买,可以自己挑的

网友B:
华强北买就要细心点,很多都是假板,垃圾街就不要去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买5或者5C的练习板最好。最便宜。8-10块钱这样,黑胶多,实地练习焊接都买这个。

你们实地的买6代的板要多少钱?价钱可以的话我也想买

网友:
以前的4代电信ID版,还有5C的Id板,都是好东西,不过现在都涨价了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们实地的买6代的板要多少钱?价钱可以的话我也想买

6的很贵,不合适练手,。而且6的黑胶很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强北买就要细心点,很多都是假板,垃圾街就不要去了

我有同学买到连CPU都没有的板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6的很贵,不合适练手,。而且6的黑胶很少。

黑胶少我知道,买来就是练温控的,毕竟6的板比5S的薄,具体是多少,可以的话帮我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胶少我知道,买来就是练温控的,毕竟6的板比5S的薄,具体是多少,可以的话帮我带

我回来啦,迅维淘宝店好像有卖,价格和华强北差不多。

网友C:
我也在找货源,找练手的主板

网友(2017-02-04):
引用 网友C:
我也在找货源,找练手的主板

最好找个靠谱的,淘宝上很多卖这个的很坑..找个熟人在华强北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