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做64位win7不断重启

楼主(2016-12-26):
联想y460换硬盘做64位win7系统做上没解压就重启,做32位win7就能做上,这是为什么啊,求解

网友A:
装纯净版的试试。不要用gho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纯净版的试试。不要用ghost

不用ghost用什么

网友A:
用那种安装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纯净版的试试。不要用ghost

我用一键安装也试过也一样重启

网友B:
那你在BIOS里面调启动项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那种安装版的。

u起是电脑店,系统是64位win7旗舰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在BIOS里面调启动项

f9回复出厂设置了,硬盘模式也换了,还是重启

网友C:
32位win7能做上这就说明不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32位win7能做上这就说明不是内存的问题

使用安装版试一下吧这个机器是可以安装64位系统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使用安装版试一下吧这个机器是可以安装64位系统的

我怎么记得有的内存有问题时不能GHOST系统,但安装的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怎么记得有的内存有问题时不能GHOST系统,但安装的能用

谢谢提醒,已解决,是内存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使用安装版试一下吧这个机器是可以安装64位系统的

可以安装的,重启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安装的,重启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

也许是吧.联想的机器事事特多

网友:
这个问题已解决。

网友:
请问原来用什么内存几G的?后来改成什么牌子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