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 版号LA-8691P 内接灰屏

楼主(2016-12-26):
这台机器客户说用着用着会灰屏   外接正常   测屏接口的条件都是OK的  新买的屏线  拿新的屏点也是灰屏    显卡重置过  显卡供电都测量没问题 求大师指点思路

网友A:
外接 外接还是灰屏假焊显存 外接正常搞屏线

网友A:
楼主去加焊显存吧 要加焊4个 分别是离风扇最近的正面两个和背面两个

网友B:
原来有时用着是灰屏,现在换了屏线以后一直是灰屏。。。是这样吗?再换个线试试

网友C:
显卡旁边两颗显存加焊或者换

网友D:
这个机器的显存容易出问题。。

网友:
屏的EDID.BIOS.

网友E:
像这种情况的话把显存重新植一遍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 外接还是灰屏假焊显存 外接正常搞屏线

外接正常   内接灰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去加焊显存吧 要加焊4个 分别是离风扇最近的正面两个和背面两个

你之前修到过这个机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来有时用着是灰屏,现在换了屏线以后一直是灰屏。。。是这样吗?再换个线试试

是的   之前是不定时灰屏    现在严重了   就是灰屏  外接OK   我就订屏线   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机器的显存容易出问题。。

版主遇到过吗
  我想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像这种情况的话把显存重新植一遍就OK了

值显存有点悬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之前修到过这个机器吗

修到不止一台了 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显存问题吧

网友:
检查一下屏线接口的电路,几处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之前修过是屏线胡问题!不过显存坏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显存问题,干吧

网友:
今天也修一台东芝外接正常,内屏花屏。。。。更换显存OK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旁边两颗显存加焊或者换

显存问题  已经修好

网友:
显存问题

网友:
显存问题,Okl

网友:
是的   就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我的也是内接灰屏,外接花屏。搞了显卡还是一样的,不知道是显卡坏了。还是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大神,你是显卡一起换掉了还是一个个的换的?你能确定是那几个显存出问题了吗?

网友:
显卡容易虚汗

网友:
这个是显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