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 多相供电电压不同,经常蓝屏重启不开机

楼主(2016-12-26):
主板可以正常开机,但是不定时蓝屏·关机,不开机

g1610 cpu,测得CPU核心供电 ,0.75v  多相只有一相有1.03V  其他两相为0.75-0.73V 这样, 是不是这里出问题,?  bios 已经刷最新了,
经过筛查, 这个主板是6相供电的, 其中4相是VCORE核心供电, 1相是 VCC10 , 最后一相是 GFX 核心显卡供电

有一次自动关机后,开机不了,检查了下各个供电 发现最后一相GFX没有电压.   请教这个电压的条件

我上独立显卡后就可以亮机, 接着把独立显卡拔掉后插集显,竟然也亮机了..但是GFX 核心显卡供电依然没有...我有点凌乱了..

是不是因为缺少这个电压而引起的不稳定, 正常亮机 这一相GFX供电 是有还是没有呢?

刚开机GFX核心供电是没有的, 只有到了桌面后 开启电影, GFX 才有 在0.6V-0.8V 左右来回跳,

哎..懵逼了... 到底哪里问题,,,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7 12:27):
昨天一直没头绪,就把EPU 加焊了下,把PCH 加热烤热, 挂电影通宵到现在没出现关机蓝屏黑屏的情况了..真的很懵逼....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7 12:30):
真的很担心返修...

网友A:
节能状态下,只有1相是全负荷,剩下的就属于低输出范围。这是华硕宣传的EPU技术重点,在G31时代就开始。不定时蓝屏,你还是得看看蓝屏代码是不是每次都一样,还是不一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节能状态下,只有1相是全负荷,剩下的就属于低输出范围。这是华硕宣传的EPU技术重点,在G31时代就开始。不 ...

经常是直接重启, 不知道从何查起, 有时候重启的时候就不能开机, 多试又能开机了, 正常情况下可以开机几个小时不等.

网友:
MOS管有没有发热的?一开机时三相电压是否一致?

网友:
你换了就证实你的问题了 一般是铺助IC 也就是推动IC  再有就是PWM主IC 的2个脚12V上啦电阻问题

网友:
有一次自动关机后,开机不了,检查了下各个供电 发现最后一相GFX没有电压.   请教这个电压的条件

网友:
我上独立显卡后就可以亮机, 接着把独立显卡拔掉后插集显,竟然也亮机了..但是GFX 核心显卡供电依然没有...我有点凌乱了..

是不是因为缺少这个电压而引起的不稳定, 正常亮机 这一相GFX供电 是有还是没有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经常是直接重启, 不知道从何查起, 有时候重启的时候就不能开机, 多试又能开机了, 正常情况下可以开机几个 ...

进BIOS看看5V,12V,3.3V这样的电压有没有偏高的。

网友:
有可能桥虚焊啊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发

网友:
这种真不太好查.  GFX不正常,你用独显测测再说.

网友:
可能硬盘出问题了,换个硬盘试试,要不然内存有问题,代换一下,说不定就好了!

网友:
没往简单方向查一下,内存不稳定呢,电源老化呢?

网友:
华硕P8H61-M LX 板子,拿来是卡LOGO, 进BIOS死机, 刷BIOS后,可进BIOS了,但进系统会蓝屏,想进PE也不行,跟本就进不到桌面,CPU拿到别的板子上试正常,内存换过,硬盘不上PE也进不去!  求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