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PPO手机维修]
oppo x9007 花屏 拉丝 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

楼主(2016-12-26):
oppo x9007 回收来的 现状是有些界面显示正常(比如桌面)但一按到有些程序界面花屏 或者拉丝 。暂时无法判断是屏问题(如果屏有问题 要么都花屏) 感觉像是主板的问题?

网友:
屏正常.应是供电问题.

网友:
支持二楼  我也感觉应该是供电不稳

网友:
供电不稳定。

网友:
这么说 主板问题咯 去换个主板看看

网友:
主板可能性大,查下屏正负压和供电

网友:
供电问题吧,我这里有个台板是内存供电偏低那么点,造成经常蓝屏死机。

网友:
像主板问题

网友A:
如果按倒某些程序才花屏的。。我感觉起码先刷机试试看吧。。。然后再考虑硬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按倒某些程序才花屏的。。我感觉起码先刷机试试看吧。。。然后再考虑硬件。

刷过的 一开始拿来就刷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台,在拨号界面下显示不正常,返回桌面正常

网友:
某宝买了个主板换上  依旧 呜呜   原来还是屏问题,不过这原理难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