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笔记本 cpu 4代 5代的代换

楼主(2016-12-26):
dell15-5548  进液 pwm 3v短路  烧cpu  这机器是5代i5 cpu   我手上有4代i5cpu(SR170) 代换 主板电压全出cpu供电1.7  电流0.4    不确定cpu能不能代换望大神指点      (SR170 cpu是拆 k4450上的变态主板 有灌胶 拆的时候cpu有一点 变形)

网友:
上传  换过cpu的板子图片

网友A:
9系芯片组支持Haswell(4代)、Haswell Refresh和Broadwell(5代)三种处理器,而8系主板则只支持前两者。

网友B:
还是原代的换吧,要不就换板

网友:
版号多少的,la-b843p用4代的换上可行亲测

网友:
有代换成功的吗

网友:
5代可以用四代代换的 CPU供电1.5V以上是正常的  不像3代以下那些0.8 0.9 1.0 1.1 1.2 1.3是正常电压  到这个就1.7 你以为不正常了  现在你还没装上去吧  放心去代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系芯片组支持Haswell(4代)、Haswell Refresh和Broadwell(5代)三种处理器,而8系主板则只支持前两者。

怎么看是不是9系列芯片组  主板就一个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原代的换吧,要不就换板

500以上的价格  换上 不行 就废了  进水的 不能交换主板  单钩贵

网友:
不行吧,上次我有个3443的5代板,我刷的4代的3442的BIOS都不亮,报错2声,两个板子板号完全一样

网友:
那个能换的兄弟 是不是换过呀?

网友:
没有胶也是变形呀

网友C:
我拆出来3个好的 都变形  难道是河南地区几度比较冷 变形了   哪位兄弟做过 怎么防止不变形

网友:
有没有人解决了 单cpu变形的问题  或有更好的方法分享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拆出来3个好的 都变形  难道是河南地区几度比较冷 变形了   哪位兄弟做过 怎么防止不变形

那CPU本来就是弯的,装上就直了

网友:
上次发过一个贴问过这个问题,不过没有人试过

网友:
有没有人解决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那CPU本来就是弯的,装上就直了

你胡扯   装上后不是两头翘 就是中间凹

网友:
两者通用,合个BIOS试试把

网友:
这个不能代换吧    芯片组是一样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胡扯   装上后不是两头翘 就是中间凹

常温下那个CPU真是弯的,但是装机焊好又是直的了,这个我自己完整搞过一遍,错不了。自己去taobao买的带球CPU一样是弯的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。

网友E(2019-05-12):
以前代换过蛮多,有的主板可以四五代u互相换,有的不行,应该还是bios层面的问题,像宏碁的几款机器,一样的主板,有四五代u的分别,你bios刷的不对能跑码但是不会亮机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以前代换过蛮多,有的主板可以四五代u互相换,有的不行,应该还是bios层面的问题,像宏碁的几款机器,一样 ...

的确!多数通用,挤牙膏的intel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的确!多数通用,挤牙膏的intel

我去,你什么时候变成版主了,怎么搞的

网友:
没有试过,有试过的 说一下,变形没事, 装上就直了, 换了很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去,你什么时候变成版主了,怎么搞的

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,是巡维收留了我

网友:
四代代换五代 完全没问题。宏基 联想上面都试过完全没问题。换完cpu要刷bios 不然开机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