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 加电0.6 掉电

楼主(2016-12-26):
有谁修过换过U
掉电

网友:
换板吧换板吧

网友:
有修过一台G470刷BIOS好了

网友:
就这样怎么回答?断电好多一堆的问题呢

网友:
掉电 是却电压和缺信号 最多引起掉电的。你详细都没有去测试怎么知道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你换U,没搞其他的

网友:
问题大,换版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