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1开机电流到0.3然后掉电,重启到0.8再掉电到0.3,拔下内存定在0.8刷4M的BIOS好

楼主(2016-12-26):
板号;VILE1 NM-A043 REV;1.0 显卡N14P-GV2-S-A1  4显存

这是个4M的BIOS

网友A:
正好有需要,非常感谢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好有需要,非常感谢、

给加点分啊,有不用你的分

网友B:
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,但是刷了好几个还是0.7掉电到0.3在重启循环

网友:
刷上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,但是刷了好几个还是0.7掉电到0.3在重启循环

拔了内存呢

网友:
拔掉内存 0.9 不掉

网友C:
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啊,你刷我的这个BIOS了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啊,你刷我的这个BIOS了吗。

刷了情况一样

网友:
那就不明白了。另一个BIOS你刷了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般刷BIOS能好,修过几个

网友:
通用故障,下来看看先

网友(2017-10-10):
我的开机0。2不动,我刷了试一下看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03-14):
经测试此BIOS  OK的谢谢楼主

网友:
刷了几个都是到0.8,不知道楼主的能不能用

网友(2019-03-21):
正好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下载来看下

网友:
正好遇到一台一样的下载来看下能不能好

网友(2020-09-13):
同现象修复一台..好的bios 感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