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哥有全汉FSP180-50PLV的电路图 谢谢提供一个

楼主(2016-12-26):
哪位大哥有全汉FSP180-50PLV的电路图  谢谢提供一个!!

网友A:
电源的电路图要想找到完全相同的很难,,可以找芯片的资料来参考

网友B:
楼主拆开看一看主要IC是何型号?.......

网友:
怎么可能会有图纸

网友C:
+5vsb没有电压,用的TNY276PN方案,但这个电源和我找到的资料不大一样,有点特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+5vsb没有电压,用的TNY276PN方案,但这个电源和我找到的资料不大一样,有点特殊

TNY276 是常见的IC方案,应该不难修.........

网友D:
看用的是什么芯片,找芯片的资料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的电路图要想找到完全相同的很难,,可以找芯片的资料来参考

是的 电源图纸很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拆开看一看主要IC是何型号?.......

是的 支持 上图

网友:
好像可以搜到 几张很老的 全汉的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+5vsb没有电压,用的TNY276PN方案,但这个电源和我找到的资料不大一样,有点特殊

还是 上个详细的内部图吧
5V SB 没有 相对好修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NY276 是常见的IC方案,应该不难修.........

是的 应该可以找到资料 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用的是什么芯片,找芯片的资料吧

是的  一般都是找芯片资料的

网友:
看起来恨老了这个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+5vsb没有电压,用的TNY276PN方案,但这个电源和我找到的资料不大一样,有点特殊

可以找到图纸的啊

网友:
这电源估计是后极5VSB,的稳压管对地短路了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