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S触摸部分失灵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2-26):
手机型号:iPhone5S

手机故障:触摸部分失灵

客人反馈说机器进水二十多天没有拆机清洗,后面就部分触摸不了图一

拆机后大概清洗了主板,换了屏后故障依旧

因为是进水机器我第一想到的是触摸座是否有短线,目测是座子完好没有腐蚀,打了阻值一切正常,顺便把大小触摸的旁路电容都打值,发现U3输出到黑触摸的负压两个电容是没有阻值得其它都正常,立马测了下负压是OK的,确定故障点就是黑触摸,把黑触摸拆下已经发霉了,安全起见在废板拆了黑触摸焊上,故障排除!

网友A:
第一次发维修贴,拍了好几张照片都上传不了,估计等级不够高

网友:
黑触摸容易导致部分失灵

网友B:
不是本来就没阻值的么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发维修贴,拍了好几张照片都上传不了,估计等级不够高

有容量限制的。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,手工也到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本来就没阻值的么。。。

有阻值的,正常都有1200左右,不同品牌万用表阻值有点差异,但不大!供电的虑波电容都有阻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黑触摸???????????

黑白触摸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容量限制的。

拍了好几张,就上了一张

网友:
黑触摸会导致部分触摸不灵     楼主修的时候心比较细啊

网友:
进水机一般供电部分容易腐蚀

网友E:
今天不知道论坛出现什么问题发帖好多发不出来图片

网友:
BGA焊盘腐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不知道论坛出现什么问题发帖好多发不出来图片

看来不单是我发不了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先收藏,谢谢楼主分享

欢迎收藏,互相学习就好

网友:
楼主修的时候心比较细啊

网友:
黑触摸就是副触摸芯片。

网友:
进水机要细心检查进水部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