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

楼主(2016-12-26):
开机红屏,几分钟后正常,怀疑灯管问题,也没接主机,拆开灯管的确是有一根发红,换了发红灯管后,通电不红屏了,接电脑后发现下面的问题,见图,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对比度调到最高,阴影淡了点,画面基本可以接受,但还是有,就是不明显,另外从上往下看基本正常,从中间或下面看上去比较明显

网友:
显示器是明基20寸,G2010W

网友:
这是屏的问题,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背光问题 因为灯光新与旧 发出的光不一样 还有就是背光没处理好就引起这样了 我是全部4跟换掉的 这样就不容易保护了

网友:
上面的偏光片没有平整的卡在灯槽内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,光不均匀,建议全换灯管或者换LED灯条。

网友:
把其余的灯管一起换

网友:
换灯管之前没有这现象么??看着像屏拆坏了吧

网友:
问题是红屏时候没接主机试,也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种现象,偏光片都装好的,这种现象只是调节对比度有变化,调节亮度变化不大,感觉还是屏的问题大点,今天重新拆开,点亮时候抬起液晶片,和背光离开一段距离,左右移动液晶屏(背光不动)暗条位置不变,应该还是屏有问题了

网友:
是LED的吗?
如果是可能灯条坏了

网友:
再汇报一下:再次打开屏,三张背光按不同顺序安装,故障不变,把4根灯管全换后,效果好点了,正面看上去几乎看不出阴影了,但从下面往上看还是有,比以前好点,现在是从正面看或从上面往下看,可以接受,从下面往上看还有,另外调了屏线路板上的小电位器,阴影有变化,但无法完全消除。看来不是屏问题就是屏电路问题了

网友:
没安装好导光板吧

网友:
背光没安装好

网友:
右边那根线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用单灯高压条接单灯的灯管试试看是屏还是背光

网友:
换灯管时 里面膜没放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