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电源之奇怪的电路

楼主(2016-12-26):
有认识的吗,这电路叫什么名字,百度也查不到啊?航嘉电源里的

网友A:
你这电路画的也不全呀,,。另外,这电源型号是什么

网友:
两个全桥,没见过

网友B:
整流电路  很多电源在AC接入后和你画的这个原理差不多

网友C:
估计楼主画得有问题...........

网友D:
你这电路只能看出是全桥,其它的还需要你再把图完善

网友E:
实物电源类似二个整流电路以前是见过的,但时间长忘记了,楼主还是要画多补全一下电路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电路画的也不全呀,,。另外,这电源型号是什么

这个 遇到过 新手也不知道啊

网友:
上次修到的 航嘉里边的 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整流电路  很多电源在AC接入后和你画的这个原理差不多

这样设计的 作用 是什么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估计楼主画得有问题...........

可能大概是这个样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电路只能看出是全桥,其它的还需要你再把图完善

就是说 桥后边还会有线路连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实物电源类似二个整流电路以前是见过的,但时间长忘记了,楼主还是要画多补全一下电路才行

看来 是真的有的啊

网友:
可能是全桥整流电路吧,有图有真相!

网友:
我画的就是照实物画的 再没什么了 后边是变压器,上边就是整流桥了,,那天有个搞家电维修的跟我说叫什么电路来着,,我当时在忙就忘记了叫什么名了, ,四个字,没听过。。。。哎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你电路没画错。  下面电路是个通过2个电容降压,通过2个半桥整流得到2组电压相同低电压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一个电压切换电路。

网友:
电源杀手吗楼主

网友:
是不是一个主电源用一个pfc  用的

网友:
第一个是整流,第二个是升压,共2次升压。大于300V。应该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电路画的也不全呀,,。另外,这电源型号是什么
电源型号是HK350-55AP

网友:
P WH 这是实物图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