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1低音炮二个卫星音箱不定时无声

楼主(2016-12-26):
2.1的低音炮,三个2030,2个4558,最近开机后,放几分钟后,二个卫星音箱就无声了,低音炮有声音,重新拔插音响上信号线有好了,过会又不响了,期间低音炮一直有声音,当拔掉任意一个输入,只输入一路信号时候,卫星音箱不会无声,这会是哪里的问题,谢谢

网友:
低音炮也修啊

网友:
爆电容了,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

网友A:
换了莲花插座和插头,把里面小电容都换了,整个板子补焊了下,好了

网友(2017-02-04):
引用 网友A:
换了莲花插座和插头,把里面小电容都换了,整个板子补焊了下,好了

这个问题一般是电容的问题,还是比较好修写的呢

网友:
这都修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