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觸控原理

楼主(2016-12-26):
求原理  IC CY8C20434

网友:
触控按键板不会改

网友A:
是液晶显示器上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液晶显示器上的吗

對.  請教要怎麼測與修.

网友B:
这个有点类似现在市面上的SAMSUNG的液晶显示器,也是触摸的开关与调节触摸键,坏了不知道怎么改啊。。。。比较蛋疼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有点类似现在市面上的SAMSUNG的液晶显示器,也是触摸的开关与调节触摸键,坏了不知道怎么改啊。。。。 ...

芯片控制走I2C总线,尽量修,修不了,只有换触摸板。

网友D:
手轻触时,改变按键对地的电容,,按键板也是个单片机,,电容的变化转换成信号传给主驱动板上的MCU,来检测是否按键被按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手轻触时,改变按键对地的电容,,按键板也是个单片机,,电容的变化转换成信号传给主驱动板上的MCU,来检 ...

電容是藏在 PCB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芯片控制走I2C总线,尽量修,修不了,只有换触摸板。

感覺就是他壞. 但是不會…測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