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不认盘44

楼主(2016-12-26):
做不认盘44是从主标记还是47模块做呀?大神出来指导下

网友:
47模块..WDR估计做不了 !!

网友:
还有做完为啥004/005模块写不进去,其余都能写入,复位写也不行

网友:
看不懂这是修硬盘吗

网友A:
因为04,05,121太大了

网友B:
教你个办法,通刷后写回原盘47模块后一般可以不用做44开SF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教你个办法,通刷后写回原盘47模块后一般可以不用做44开SF!

这个我知道呀,原盘都备份在u盘了,重做系统后u盘就打不开了,里面所有资料都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因为04,05,121太大了

看了下04、05都是14M多。怎么才能写进去

网友A:
ABA写就可以了

网友C:
做不认盘44是用空ROM做的,你这个是认盘44,我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BA写就可以了

aba写总提示一个什么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做不认盘44是用空ROM做的,你这个是认盘44,我晕

一个论坛大神告诉我做不认盘44,问题我这个盘认盘就是几个模块写不进去,怎么做不说,唉

网友:
WDR做不认盘的44?

网友:
不懂,小白来学习

网友:
艾心晴愿,也在数码混吧?

网友:
是的呀,最近在这里学习呢。

网友:
大神们都说修盘是个坑........咋还是不怕啊?

网友:
http://bbs.intohard.com/thread-35467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