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显卡问题

楼主(2016-12-27):
忍不住手贱,淘了一块显卡,什么影驰gtx650大将,1536M,没听过这型号,pcb板还有一处小小的鼓包,啥供电都没有,把掉件补上,上机挡1d 60,用自己制的供电线(插参照论坛方法),插上后风扇转下停,拔掉双6pin还是转下停,只插双6pin不会停,打金手指值,没有明显短路。为什么插到主板上,电源不会保护??单独就会保护?,请高手们给点建议

网友A:
真行,pcb鼓包都敢买,gtx650有双6pin?

网友B:
遇到过一次,最后还是显卡上的短路

网友:
GTX650从来就没有什么1536M显存的版本出现过。

网友:
回头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行,pcb鼓包都敢买,gtx650有双6pin?

记错了,是gtx560se ,图上看不出来鼓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过一次,最后还是显卡上的短路

就是不知道会是什么地方短路?供电芯片还是核心芯片

网友:
烧机大法,原来是3.3V短路,核心坏了

网友:
要看卖家交易信息的,商家的卡就别淘了,一般都是死透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