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550c电池无法充电的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12-27):
E550c机型电池无法充电,替换电池测试故障依旧,AC为标配65W适配器
维修过程
经最小化测试发现,该机器特有部件DCin小板00HT632存在问题,替换后故障解决

网友A(2017-02-06):
有图片更有说服力,石家庄市灵寿县。

网友B:
难道以后通病?有待验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片更有说服力,石家庄市灵寿县。

这是联想售后知识库里面的案例,基本上没有图片但是案例是可信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难道以后通病?有待验证

以后有机器这种故障验证一下吧通病现在还不敢确定吧,这是联想知识库里面的案例.,

网友(2017-06-16):
电源接口那个小板吗? 刚遇到一个 无电压很奇怪

网友:
是通病吗。谢谢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