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14 Lenovo Rescue 14出现有线网络不能联网且确认MAC地址为全0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6-12-27):
故障现象Lenovo Rescue 14机器出现有线网络无法上网的故障, 查看MAC地址(物理地址)为全0, 导致无法获取IP地址

原因分析
此机器的MAC地址烧录在主板上, 有线网络芯片在如下图所示的IO小板上 因更换网卡芯片后 没有正确的MAC地址
解决方案

1.如果检查MAC地址为全0, 下载附件WriteMacTools.zip, 解压到任意目录, 修改MESData.bat, 将MAC=xxxx改为实际的MAC地址
2.然后双击WriteMac.bat进行刷新(注意需退出杀毒软件, 安全软件等), 当时提示下面Success!时, 操作成功, 重启机器.
4. 重启机器后, 需要先到设备管理器启用本地网卡, 启用后即可正常上网.
链接:https://share.weiyun.com/7efb67bc5c1e996640b9d28c96e9a651 (密码:bAhC)

网友:
联想的故障还真是千奇百怪

网友:
软件故障越来越多

网友:
没mac地址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