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LA46C630K1F---花屏

楼主(2016-12-27):
三星LA46C630K1F---花屏,确定逻辑板坏,换逻辑板后,每次开机能正常工作3---5分钟,又变为花屏。现在怀疑是屏边板还是屏本体有问题。修过的请指导一下。如是屏本体问题,想放弃不修了。

网友:
这么多毛病啊

网友:
无故障图片无真相。

网友:
三星屏没得修,场扫描块镶在屏里,

网友:
G:/修用/三星LA46C630K1F

网友:
逻辑板连接屏的排线,拆下用橡皮擦顺着下来猛擦猛擦(还要注意看排线上的金手指有没有翻卷),再用纸巾擦擦,装回试机看下。如果锈迹比较明显的,手术刀上阵,轻轻刮,也是顺着刮。
如果还是不行的,有可能边板接屏的软排线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