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8H61-M LX 不加电

楼主(2016-12-27):
型号    ASUS  P8H61-M  LX

故障       不加电

维修过程    接手先测各供电阻值,无短路。 接电源,开机 风扇不转。  万用表测
                   待机  3.3
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排针 3.3
                   32.768       0.29    0.19
                   IO  开机脚位有高低高跳变
                   SLP_S3      3.3
                   RSMRST     3.3
                   PSON           0      好了  问题出来了。    二极管挡测PSON断线。  废话不多说了  上图。

给小小白一个参考,老鸟请略过。不过这里应该是先测RSMRST然后开机后再测SLP_S3.....

网友A:
S3#信号在至高的情况下,已经没必要再去测RSMRST#。好在这问题仅仅是PSON到绿线断线,要是各路待机信号都正常,点开机排针S3#没任何起色,那才是要哭的节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3#信号在至高的情况下,已经没必要再去测RSMRST#。好在这问题仅仅是PSON到绿线断线,要是各路待机信号都正 ...

如果IO跳变正常,还是S3没有的话 我可能就会先干IO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IO跳变正常,还是S3没有的话 我可能就会先干IO了。

干IO还好,不过IO拉底S3#这个引脚电压的情况还是很少的,基本都是桥出了问题。大批的G31,G41不触发,它们的82801GB南桥就是这个样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IO还好,不过IO拉底S3#这个引脚电压的情况还是很少的,基本都是桥出了问题。大批的G31,G41不触发,它 ...

这种问题如果IO干了还不好,无非是再看看S3有没断线。如果真是桥不好  那就不修了,代价太高,客户也不会接受。除了一些特殊行业的。

网友:
为什么后面图片怎么上传都加载不出来。

网友:
今天论坛传图片 出故障了 现在已经修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IO跳变正常,还是S3没有的话 我可能就会先干IO了。

如果真像2楼说的条件满足不出S3我想大多是桥坏

网友:
以下是补的图

网友:
原来就是个断线的

网友(2017-02-03):
修的很真好

网友:
看到补的图,明显感觉好不少。

网友:
华硕这个病以前在P5kpl就经常修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