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 板号:820-3476-A 点位图怎么找不到点位去那里呢?

楼主(2016-12-27):
820-3476-A 来的时候故障是开机很慢 进系统就正常  现在是把开机很慢问题解决啦 进系统 都很正常 但是还有个问题是 CPU风扇不转 测量5V供电有啦 但是温控型号电压没有 开电位图 我要看风扇接口2脚通到那里part: J6050 pin:2  net:fan_rt_pwm probe:1047(smd) 显示 这样的  师傅指导一下 看 那里出问题啦。或者说 有没有 同行遇到 A1502 本子 CPU风扇 不转 是 什么问题 风扇坏 排除啊 。很明显2脚温控信号没出来.

网友:
不行就改常转呗

网友:
哪 里的图纸

网友A:
这款1502是开机风扇不转的  要很高温才会转 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

网友:
如果老是不转,就改一下电路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款1502是开机风扇不转的  要很高温才会转  不用纠结这个问题

那个师傅教你的 A1502 开机风扇不转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师傅教你的 A1502 开机风扇不转的??

爱信不信
你修好修不好又不关我事

网友:
没怎么看懂!mac温度不高会不会转?没注意过

网友:
按s键查找呀

网友:
15款的开机风扇不转的,要等温度高了转,楼主的不是15款的

网友:
那就是有信号不正常啊 这个型号就是直接从IO出来的 没有其他说明地方啦